重庆产Y38-1滚机乱齿?

楼主(2008-02-03):
Z=36    M=2    用齿机床加工乱齿,  我用的分齿定数是24, 二手设备没有说明书,请各位大侠指点.或者有齿机床说明书借我用.

楼主:
重庆产Y38-1滚齿机乱齿?

Z=36    M=2    用此机床加工乱齿,  我用的分齿定数是24, 二手设备没有说明书,请各位大侠指点.或者有此机床说明书借我一用.非常感谢!!!!!      急急急

网友:
楼主用Y38-1滚齿加工直齿,36齿,2模的乱牙;(1)连接工作台光杠与蜗杆之间的钩头键脱落或失效.(2)检查一下你所搭的分度挂轮有没有少牙齿的,特别是中间的那只介轮.(3)检查一下刀架主轴转速是否均匀,如回转不均匀,刀架里面的伞形齿轮连接平键(8mm的)失效或脱落.(4)滚直齿时,差动一定要断开,(分度挂轮输出轴左下方有一个手柄,手柄旁边有一个标牌,上面标有"差动开,"差动合".滚直齿时手柄搬在"开"的位置,滚斜齿时手柄搬在"合"的位置.分齿定数是48,你可以开空车,检查一下工作台回转速度,方法是,加工的工件是36齿,在工作台上放一个东西作为标致物,然后开空车,数刀子转36转,工作台也刚好回转一周,如果工作台回转少于一周,差动手柄的位置肯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