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连接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04):
看到CAM软件里有封口不完全封闭的参数设置~

请问作用是什么?
不同厚度的板材是不是需要用不同的参数?
一般设置的尺寸为多少?

谢谢~

网友:
我一般设置0.5(料厚1.0-1.5),0.6(料厚2.0-3.0)

网友(2009-03-23):
这主要看能否把板料拉住就可以了,一般没有硬性的规定的哦.

网友:
奥  半天跟料厚有关  我一般都按0.3

网友:
个人认为这和机床也有一定的关系,机械式的冲床微连接应大点,液压式的可以小点。(因为机械式的震动比液压式的震动稍大些)
另外和材料也有点关系,比如不锈钢板的微连接可以小点,铝板的微连接应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