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机构设计,结构设计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8-02-04):
机械设计,机构设计,结构设计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吗?
有些公司把机械设计叫做结构设计,也有的叫结构设计,我都发晕了!

网友:
一般来说,结构设计,大多是指机械设备中或是机电设备中的不动的设备主体机件,特别是指大型设备中的主体部分,例如矿山机械的机架、汽车生产线的总体长度、生产线是吊在厂房上端还是安装在地面?生产线的总体走向、布局;大型雷达的金属桁架用什么形式?怎样布局(虽然雷达的主体是旋转的)等等。机构设计主要是解决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工作的执行问题,对车床来说,就是怎样实现一个电动机驱动,如何实现主轴的多级速度、纵横向的自动、手动进刀、不同进刀量的设置、不同螺距的螺纹的加工设置等等,对于各种自动机械就是要解决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来实现预想的动作。比如用连杆的运动和齿轮的转动都可以实现同一目标,那么用哪个更好?这属于机构的设计,也就是说,机构设计要解决的是如何能够实现目标的方案。机械设计则是把机构的方案变成具体的现实。最终将一个个的机构,组合成互相按事先的想象,有一定协调关系,具体零件群的组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首先提出设计要求,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机构设计,看一看从机构上是否可以实现设计的要求,在机构上有了突破,理论上可以实现设计要求之后,再进行机械设计,将想法变成现实。在机械总体设计之前,一般还要将一些有可能出问题的部分机构进行模拟试验,基本上各部分都没有大的问题后,开始进行总体设计,由总设计师对各个装置提出尺寸、相互结合方式、要注意互不干涉等等的要求,然后各个部分可以开始设计,设计中间还会出现一些问题,由总体设计师进行协调。总设计师负责总体设备的大的技术指标制定、机构的选择,如果机构设计的不合理或是设计的方向发生了错误,则由总设计师负责。各部分的设计师负责将机构变成现实,与相关的部分联接没有问题,装置合理,运行可靠,符合总体要求。设计员的职责是在设计师或是设计主管的带领下从事设计工作,如有尺寸链发生错误,零件的强度不够等等的问题由设计员负责。
以上只是说个大概,不同的单位不同的行业都会有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还要结合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来办。

网友:
2#的黄兄对这个问题分析的真是透彻,佩服佩服!

网友:
呵呵  不错 刚来就学到了好东西....

网友:
好,谢谢黄包车大侠

网友:
感谢黄包车,说的不错哈

网友(2008-03-16):
机构设计的基础是机械原理,机械原理的基础是理论力学
结构设计的基础是机械设计,机械设计的基础是材料力学

网友(点评):
受教、受教!

楼主:
黄包车分析的不错
Thanks!

网友(2008-07-26):
我以前也
搞不清這几者的區別,現在明白了
謝謝!

网友(2009-03-29):
原来区别是这样啊 太感谢了

网友:
结构设计---机构设计---机械设计
但三者也有相同的地方

网友:
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网友:
明白了,但有点顷口

网友:
要区分开也不怎么容易,工作中基本都是混在一起的!

网友(2010-07-20):
网络搜索中看到这帖,我用比较简短的词句概述:

结构structure:一般指目标物中主要的刚体,如建筑物梁柱/机床的机架/车辆的车架,一般欲拆解结构体需用蛮力或砂轮火炬等施行破坏

机构mechanism:两个或以上组件,彼此间有力的作用关系(螺栓与螺帽)或相对运动关系(连杆),各个零件能重复组装拆解者;机构设计主要是提供定性(几何的;未涉及强弱大小运算)解决方案

机械设计:包含结构与机构,定量分析与力学数据设计,整机所有零部件做合适的尺寸匹配

网友:
看过后确实清楚一点了,以前认为,结构设计包含机构设计呢

网友(2010-09-28):
可以像2楼那样去理解,其实我觉得机械很多时候都是很多东西交织在一起的,感觉机械太广了,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看来我没有白来,又学会了一些东西。谢谢了

网友(2011-01-18):
原来一直都理解错误哦!汗

网友(2011-03-1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a

网友:
机构是机械的一部分,而结构有可能属于机械(设备框架),也可能建筑的。

网友(2013-07-28):
学习经典回答。。

网友:
回答的很详细哦  谢谢

网友(2016-04-11):
终于弄明白了,别人问起来,可以有个明确的答复了

网友:
学习了,一些外资企业,叫机构的,结构的,还有机电,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2016-10-20):
其实都较接近,或者有交杂;比如一台设备的设计,设备分为几个机构,这些机构的设计中有机械部分的设计和电气部分的设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