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三角牙螺絲??

楼主(2008-02-04):
請問各位大俠:

在市面上常看到三角牙螺絲,有分為自攻三角牙及機械三角牙
小弟才疏學淺 ,想請大俠們幫我解疑下列問題:

1.三角牙螺絲與一般螺絲有何差別?
2.三角牙螺絲在工程上大都用在哪方面呢?
3.其有何特點呢?優缺點為何呢?

麻煩各位幫我解答!!!
小弟我十分感激!!!

网友:
能否传张照片上来分析一下?常用的螺丝螺纹剖面都是三角的呀。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制造过程和普通的也没太大区别,非标而已,没有中文资料,发份英文的给大家参考一下吧

楼主:
感謝chunzu大大!

謝謝您提供資料給小弟我!!
感激不盡!!

楼主:
for money大大!

我指的三角牙螺絲不是三角形的螺紋剖面,而是螺柱之截面為三角形!
因為一般螺柱為圓柱形,其截面為圓形!
照力學角度來看,應該圓形的截面受力會較三角形的平均,鎖入強度亦較佳,
為什麼有三角牙螺絲的產出呢??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看来只有我回答你了,通常三角螺丝多指三角自攻螺丝。
选择金属件用三角自攻螺丝的理由
三角自攻螺丝独特的近似三角形断面轮廓,提供了嵌入式自攻、自锁装置。无需任何弹垫就可以改善发生振动时的锁紧效果,因而连接更可靠,还节省了昂贵的攻牙装置与作业,又降低了直接成本。
三角轮廓便于螺纹成形
1、确保连接完整;2、克服磨擦力增大;3、降低驱动力矩。
完整的螺纹投影面
1、改善产品一致性;2、提高连接效果。
降低连接成本
要降低连接成本的关键就是要删除那些低效率的工序与不必要的部件。当三角自攻螺丝锁进物件时,自动成形了相适应的螺纹线,那些昂贵的自动攻牙设备及攻牙工序就不再需要了。
消除昂贵与费时的底孔攻牙工序与设施
改善装配作业
我们在安装普通自攻螺丝时,常常需要很高的力矩值来克服磨擦力,三角自攻螺丝独特的断面形状,被用来减小磨擦力。相对小的力矩就足以使螺丝安装到位。随着三角螺丝的转动,有强度的、有硬度的母体螺纹线也被成形出来。
缓解螺纹磨损与切屑问题
减少螺纹线之间的干涉
提供了不间断的塑性流动,改善连接完整性
具有代替性
标准的螺纹系列使用权其可以用机牙螺丝来替代。
设计上就允许紧固件的拆出与替换
阻止振动状态时的连接松动
三角自攻螺丝的机械性、自锁特性,大改善了振动情形下的松动能力。一个独特的三角外轮廓,使得安装时材料流向那些螺纹中间的缓冲区内,进而提供一个可靠的配合和很高的退出力矩。
螺纹退出力矩达到IFI 124与524标准。
无需额外的锁紧设置如华司、粘剂,就可降低振动状态下的松动可能性。
增加(紧固件)使用场合
自攻型三角螺纹可以使用于铸造件、薄铁板及硬塑料的各式钻孔、冲孔与芯孔之中。
连接技术的进步
下面说说机牙螺丝局限性:
削弱了螺纹间断性流动 ,剪切应力问题, 螺纹公差引起松动
三角自攻螺丝优点:
最大可能的切变范围
被工件硬化了的母体,提供不间断的材料流动
更好的防松动性能
比相同尺寸机牙螺丝有更强的螺纹连接
三角自攻螺丝嵌入式自锁紧特点,既增加振动时松动抵抗力,也增加了滑牙后的退出力矩。

网友(2010-05-19):
三角牙一般有有自攻的功能  装铝板等  先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