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质怎么鉴别?

楼主(2008-02-04):
求助:用什么方法可以确定现有金属的材质?价格贵不贵?

网友:
做金相实验,分析元素组成来确定材质.
简单的碳素钢也可用砂轮打磨看火花长短和疏密来判断材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办法。火花判断只能分辨一般的金属,我现在有一客户的日本零件,出现裂痕(属于高空坠落造成的),让我帮助加工一个,可我不知道材质。再有就是金相试验北京(或北京周边)那里有做的,大概多少钱?

网友:
可以在金相显微镜下做金相实验,分析元素组成来确定材质.金相分析:不破坏金属材质,金相显微镜价格高,投资大
你可以去大学高校或研究材料方面的科研机构问问,做个金相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知道大体的材质,不是具体的型号,最简单的是看重量
对铁质金属可以更进一步,如用锉刀看硬度,用磨轮看火花,办法多的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办法。火花判断只能分辨一般的金属,我现在有一客户的日本零件,出现裂痕(属于高空坠落造成的),让我帮助加工一个,可我不知道材质。再有就是金相试验北京(或北京周边)那里有做的,大概多少钱?

北京各个国有大厂应该都能做金相实验,有熟人的话不花钱,即使没熟人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分析一个元素在我们这里要30-50元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科技大学,都可以做金相,成份分析

网友:
有光谱分析最好,没有条件的,可先根据密度判断是有色金属还是黑色金属,取试样做一个简单的金相分析,可参考金相图谱,既然有试样,也可以打一下硬度,换算出强度,查国标,综合以上因素,应该可以判断出材料的型号。锉刀试验硬度要经验,而且硬度看材料不可靠,影响金属硬度的因素多。

楼主:
目前靠经验分析是40Cr或45#调质,敲击清脆,就是想知道具体是什么材质,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打算有时间去科技大学做金相。

网友(2008-12-14):
做金相,成份分析

网友:
想定量分析用光谱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