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花岗石台面?---讨论

楼主(2008-02-04):
目前的做法一般都是垫纸,有无尘纸还有普通的A4纸。但是事实上工件的毛刺一般是没有完全去除的,而且很多时候只有以平面作测量基准。各位是如何小心保护台面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我们的工作台面很大,一般零件不直接接触到台面,我们有等高块,但是工作台上还是有不小心留下的小坑,刚开始用时准备了很大的垫子,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2008-03-11):
也想问这个问题?
& n4 D6 C. Q8 D$ A  F目前保护做的不是很好!

网友:
一般来说,操作人员思想上重视程度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保护方法.人员不爱惜的话,再好的措施也等于零

网友:
刚想起来,我昨天看到我的人在划线平台上组装一个小设备,用榔头丁丁当当地敲,把我给气的啊,差点就是一口鲜血啊

网友:
你可以将你的台面划分出不同的区域阿! 工作区域必须小心,其他的仅仅是做一平台使用的则可以放开点要求!

网友:
我们购买了高强度的铝板,平行度保持在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