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床高速主轴不转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8-02-05):
小弟刚接触.磨床启动几分钟后,高速主轴停止转动.请问大哥们是不是没有油了?

网友:
具体原因你说得不清楚,不过无心磨你懂怎么开吧??打开润滑要等指示灯亮才可以启动砂轮主轴的,否则烧了主轴你就惨了

引用 楼主:
 小弟刚接触.磨床启动几分钟后,高速主轴停止转动.请问大哥们是不是没有油了?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磨床.无心磨种类很多启动方法和故障也不一样

网友:
国产的要看看水银开关是不是自己会掉下去.如果是检查油量和 水银开关下的浮球看里面有没有进油,有的加装了流量继电器检查下.
台湾和日本普通型号的, 检查油压的压力开关部分,一般都是这出的问题.
备注:油箱内的油量有没有到规定位置,主轴油是不是长时间没有更换很稠.

网友:
如果不是皮带断了,电机烧了,电气系统出故障了,那么恭喜你,十有八九中奖了,
就是主轴抱死。
当年搞大修的时候,跟师傅一起试图搞科研( ),要把间隙调到0.005左右,说明书上要求0.015。

结果运转5分钟左右,“嗞”的一声儿。。。。。

拆开,主轴还好,瓦上涂了特氟隆的,有划痕。要是铜瓦,罪过就大了。

网友:
天水兰 都叫你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