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档针头显示?---请教

楼主(2008-02-06):
请教各位,我实际测量产品是用2号针头,为什么在电脑CAD图档上却显示的是3号测针啊?急.

网友:
软件使用是否OK
自己好好弄弄,过年没必要搞的那么紧张吧
莫非你在值班?

网友:
龙哥很敬业,后果很严重
初三以后肯定会有人回答的,先休息一下下

网友:
LZ应该说明是什么机器,什么系统软件QUINDOS,PC-DMIS,TUTOR,或者还是别的 系统,才有可能得到别人帮助。

楼主:
PC-DMIS 3.5啊,其实对测量没影响的拉,只是想问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