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06):
在所有测针校正的结果都正确的情况下,每根测针测量出的值却相差有0.026还多,我只的是同心度<,假设1号测针有弯曲现象,但校正结果没问题,这会不会有影响,1,2,3号针,其中有2,3的测量数值相同,问题是否在1号针上,还是有什么其他问题?我所指的是在产品不移动的情况下用3根针交换来测量,分手动,和跑程序<

网友:
如果你在手动或自动状态下测量,两种模式的结果应该会有一点差别,因为手动时会有人为的误差,可是不管在那种情况下,三根针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 建议你将误差大的那根针换换试试,因为针的圆度不好也会影响测量结果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交换一下探针,结果如果一样,就要考虑是机床的测头的问题了。你的机床的探测误差为多大?是否为
星形探针?最好上传一下图纸,和测量示意图,这样比较好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