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指标与塑性、脆性的关系?

楼主(2008-02-07):
金属材料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延伸率、断面收缩率、冲击性能五个力学性能指标与材料本身的塑性和脆性有什么直接联系?

网友:
好问题~~~

屈服强度:材料受到外力发生弹性变形---请注意是弹性变形----时能够承受的最大应力!
抗拉强度:材料受到拉伸发生弹性形变时可以承受的最大应力!
延伸率:材料发生弹性形变时形变量与材料原长点比值;
断面收缩率:一般指棒状材料受到拉伸是横截面的一个形变参数。断面收缩率( Ψ )材料在拉伸断裂后、断面最大缩小面积与原断面积百分比。
冲击性能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感觉和硬度,塑性和脆性相关。
塑性和脆性是两个相对的概念。
塑性越好说明脆性越差,比较直观的理解是塑性比较软,而脆性比较硬~~~~
欢迎拍砖,哈哈~~

楼主:
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延伸率、断面收缩率好像都与材料的塑性有直接关系,
延伸率、断面收缩率大,表明材料的塑性就好
脆性比较硬,硬度就高

网友:
那些被称作记忆金属的钛合金……呃……就是咱们常用作镜架的哪种材料的性能是咋样的?

网友:
影响材料塑性的因素多,影响材料强度,韧性,硬度的因素多,所以要比较起来不容易。
一般来说,对于同一材料,强度硬度高了,塑性任性就会下降。

楼主(2008-07-07):
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可分为强度指标(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塑性指标(延伸率、断面收缩率)、韧性指标(冲击性能)
延伸率、断面收缩率大,冲击功大,表明材料的塑性就好。
强度硬度和塑性韧性是一对矛盾

网友(2009-07-18):
冲击性能是衡量金属在冲击荷载作用下,抵抗脆性破坏的能力,是一項重要的力学指标
,一般金属強度硬度越高冲击性能会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