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是怎样制成的?

楼主(2008-02-07):
弹簧是怎样加工的?是用钢丝直接弯成,还是用专门的加工设备制造?

网友:
少的话用手工,多得就用机器,一般做完后回个火就好,要求高的淬火后高温回火随炉冷却

网友:
弹簧有多种,有些仪表车床的索头是用弹簧钢棒车钻成的.

网友:
对于中小线径的弹簧现在一般都用自动绕簧机制作,有的也用车床绕制。其材料是弹簧用钢丝,其钢丝牌号是多样的,根据使用要求选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簧是怎样加工的?是用钢丝直接弯成,还是用专门的加工设备制造?
这是我在展览会上拍的弹簧制作专机。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专门做弹簧的(主要是车用弹簧,气门弹簧阿,油泵弹簧阿),基本上都是卷簧机加工的,自动上料。热处理设备齐全,除了磨簧用人工上料外,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可以做各种拉簧,扭簧,以及形状不规则,截面不规则的弹簧 ,年产量上亿个

网友:
应该是淬火后中温回火

网友(2012-07-16):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专门做弹簧的(主要是车用弹簧,气门弹簧阿,油泵弹簧阿),基本上都是卷簧机加工的,自动上料。 ...

拉簧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扭簧?油封上用的弹簧属于哪个类型啊,就是有一个弹簧,其中一端有一段旋合长度,然后旋入另一端,形成一个圆形,放入相应的沟槽,这种弹簧是属于扭簧吗

网友:
您说的这种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也属于拉簧一种。受力是圆周方向而已,保证和轴的密封效果
作用橡皮筋差不多,给一个预紧力

扭簧用在机构需要回复原来状态的情况下,或者有预紧力的情况下等等,

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一般都是经过热加工处理后采用一定的加工手段完成的

网友(2012-08-29):
线材成型机

网友:
我见过用普车绕出来的

网友:
想批量生产的话 得买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