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外圈的滚针轴承,与实体外圈滚针轴承的轴向固定有哪几种形式?--求助

楼主(2008-02-07):
冲压外圈的滚针轴承,与实体外圈滚针轴承的轴向固定有哪几种形式?有什么不同?

网友:
1 冲压外圈要用紧配合固定,不需要挡肩或者说必须避免轴承端面被挡肩之类的抵住,否则容易损坏
   轴承。
2 实体圈必须用挡肩(或卡环之类)轴向定位,无论松配还是紧配。

冲压圈紧配的过盈量既要保证可以固定轴承,又要避免应力过高。实体圈一般不推荐靠紧配来固定,如果设计上不允许有挡肩之类,建议进行应力等分析后确保轴承可以正常运行再使用。本人曾经就碰到过一个油泵的客户,要求紧配来固定实体圈,虽然计算结果显示应该没问题,但我们还是要求客户自己承担风险。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出过什么问题。一句话:不推荐!

网友:
补充一点:
 冲压外圈的滚针轴承因为外圈和轴承座是紧配合,要采用压装的方法,对于某些厂家的产品,不是轴承的外圈的两个侧面都可以施加压装力的.要根据厂家要求.

网友:
一两酒大虾说的对,冲压圈不管是一端封闭的还是两端都开口的,安装滚针时需要对冲压圈一边进行退火,然后再卷唇边,也就是说冲压圈两端硬度是不一样的,一般生产厂家会在较硬的一端打上型号,公司名称等,在安装的时候(一般需要做个专用工具压入)安装工具要顶着打字这边压入,这样冲压圈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