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看电影的软件

楼主(2008-02-08):
最近发现一款非常不错的看电影软件——风行:
    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边下边看,一般缓冲2分钟即可观看,同时画面清晰,比迅雷或其他在线观看清晰很多,基本上用过的人都对它赞赏有加,推荐给社区的朋友,确实是一款不错的软件,值得尝试。
    同时新年推荐大家一部电影,”艾尔文与花栗鼠“,用风行就能看,几只会唱歌的可爱的花栗鼠的故事,轻松幽默,适合所有人观看。

网友:
LZ可以去56,土豆==大网站

楼主:
土豆,56,优酷都试过,效果太差,你用过风行就知道了,差距很大

网友:
不见的吧,这个网站新开的,影片很少哦,如果像80后的动漫谜一定失望的,不过看长影片还是有优势

楼主:
肯定是清晰的,因为技术不同,这个软件本质上是一个BT软件,不同的是它是按照顺序下的,所以下了两分钟就可以看了,你看的都是下到你硬盘上的那部分,所以是文件原来的清晰度,同时在你看前面的时候,它会下后面的,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而传统的在线观看是下载到缓存里的,效果打了很大的折扣。
    不过你也指出了它的软肋,资源还没法和迅雷等比,毕竟是新东西,但是这个技术确实不错,清晰是硬道理,资源肯定会越来越多。
    最后,安装一下试用一下就知道效果拉,效果不是吹出来的,呵呵,搞得我好像专门给它做宣传的,我要像他们要宣传费。

网友:
六大伤硬盘的软件
硬盘是计算机中最重要的存储介质,关于硬盘的维护保养,相信每个电脑用户都有所了解。不过,以前的很多文章都是针对拨号时代的单机用户,在宽带逐渐普及、大硬盘不断降价的今天,很多人一打开电脑就会让硬盘满负荷运转:看高清晰的DVDRip影片、进行不间断的BT下载、使用Windows的系统还原功能……不过,你可能并不清楚,这些新软件带来的新的应用模式,会给硬盘带来新的伤害!

  新应用模式带来的隐患

  1.编码错误的DVDRip

  现在网上由DVD转录压缩的DVDRip格式的影片相当受欢迎。

  这种格式的影片清晰度和DVD相差无几,但下载一部影片只有700MB~1.3GB大小,因此很多用户喜欢将DVDRip格式的影片下载到硬盘上慢慢欣赏。不过,播放这种格式的影片对系统有较高的要求:除了CPU、显卡要求足够强劲以保证播放流畅外,硬盘负荷也非常大——因为播放DVDRip就是一个不断解码解压缩,再输送到显示系统的过程。笔者发现,在遇到有编码错误的DVDRip文件时,Windows会出现磁盘占用率非常高的现象:系统不断想要把编码转换为视频信号,但编码错误的文件索引和相应的信号段是不匹配的——此时,硬盘灯会不断地闪烁,整个系统对用户的大家好作响应极慢,用户点击菜单但几乎没有反应。如果编码错误较多,系统有时候甚至会死机。很多用户在此时非常不耐烦,直接按下机箱上的RESET键甚至是直接关闭计算机电源,在硬盘磁头没有正常复位的情况下,这种大家好作相当危险!

  提示:Windows XP的用户需要特别注意,当我们在Windows XP中自动预览一些体积较大的ASF、WMV等文件时,虽然没有进行正式播放,但也会出现计算机速度突然变慢、硬盘灯不断闪烁等现象,其罪魁祸首仍然是视频文件错误编码!

  2. Bittorrent下载

ittorrent下载是宽带时代新兴的P2P交换文件模式,各用户之间共享资源,互相当种子和中继站,俗称BT下载。由于每个用户的下载和上传几乎是同时进行,因此下载的速度非常快。不过,它会将下载的数据直接写进硬盘(不像FlashGet等下载工具可以调整缓存,到指定的数据量后才写入硬盘),因此对硬盘的占用率比FTP下载要大得多!

  此外,BT下载事先要申请硬盘空间,在下载较大的文件的时候,一般会有2~3分钟时间整个系统优先权全部被申请空间的任务占用,其他任务反应极慢。有些人为了充分利用带宽,还会同时进行几个BT下载任务,此时就非常容易出现由于磁盘占用率过高而导致的死机故障。

  因此,除非你的电脑硬件配置相当高(尤其是内存,至少要在256MB以上),否则在BT下载作出改进以前,如果要进行长时间、多任务的下载应用,最好还是采用传统的FTP软件。

  3. PQMAGIC转换的危险

  PQMAGIC是大名鼎鼎的分区魔术师,能在不破坏数据的情况下自由调整分区大小及格式。不过,PQMAGIC刚刚推出的时候,一般用户的硬盘也就2GB左右,而现在60~80GB的硬盘已是随处可见,PQMAGIC早就力不从心了:调整带数据的、5GB以上的分区,通常都需要1小时以上!

  除了容量因素影响外,PQMAGIC调整硬盘分区时,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校验数据和检测硬盘上,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无损分区”是很难保证的:由于转换的速度很慢,耗时过长,转换调整过程中,很容易因为计算机断电、死机等因素造成数据丢失。这种损失通常是一个或数个分区丢失,或是容量变得异常,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整个硬盘的数据无法读取。

  4.硬盘保护软件造成的异常

  容易造成硬盘异常的,还有硬盘保护软件。比如“还原精灵”,由于很多人不注意在重装系统或是重新分区前将它正常卸载,往往会发生系统无法完全安装等情况。此时再想安装并卸载“还原精灵”,却又提示软件已经安装,无法继续,陷入死循环中。这种故障是由于“还原精灵”接管了INT13中断,在大家好作系统之前就控制了硬盘的引导,用FDISK/MBR指令也无法解决。本来这只是软件的故障,但很多人经验不足,出了问题会找各种分区工具“试验”,甚至轻率地低级格式化,在这样的折腾之下,硬盘很可能提前夭折!

  5.频繁地整理磁盘碎片

  磁盘碎片整理和系统还原本来是Windows提供的正常功能,不过如果你频繁地做这些大家好作,对硬盘是有害无利的。磁盘整理要对硬盘进行底层分析,判断哪些数据可以移动、哪些数据不可以移动,再对文件进行分类排序。在正式安排好硬盘数据结构前,它会不断随机读取写入数据到其他簇,排好顺序后再把数据移回适当位置,这些大家好作都会占用大量的CPU和磁盘资源。其实,对现在的大硬盘而言,文档和邮件占用的空间比例非常小,多数人买大硬盘是用来装电影和音乐的,这些分区根本无需频繁整理——因为播放多媒体文件的效果和磁盘结构根本没有关系,播放速度是由显卡和CPU决定的。

  6. Windows XP的自动重启

indows XP的自动重启功能可以自动关闭无响应的进程,自动退出非法大家好作的程序,从而减少用户的大家好作步骤。不过,这个功能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会在自动重新启动前关闭硬盘电源,在重新启动机器的时候再打开硬盘电源!这样一来,硬盘在不到10秒的时间间隔内,受到电流两次冲击。
      虽然我的机器性能不错,但我也不喜欢这种格式,不知道其他人。

楼主:
唉,技术早就革新了,现在的BT都是先将数据下载到缓存在写入硬盘的,已经不存在上面的那种说法了。大学里整天用BT下电影看,也没见哪个的硬盘报废了。打开BT看看,有缓存设置选项的。
        这篇文章太老了,而且也比较片面,观点有待商榷,东西买了就是用的,怕损坏就不用,这不因噎废食吗?
       P2P是一种非常不错的技术,大大加快了资源的流通,减轻服务器的负担,如果抵制BT,那么像PPStream,PPlive这些看电视的软件也不能用,他们也是基于P2P技术的。
       哦,忘了,迅雷本质上也一样,它最大的技术进步在于能快速搜索到离你最近的、速度最快的资源。这也是为什么迅雷下载速度快的原因。

网友:
看了这么多,记不起我是来做什么的.呵呵.是了,多谢楼主的推荐.

网友:
我从来都不使用讯雷,我用网际快车,或者直接下载速度120KB左右。PPStream,PPlive我直接卸载

网友:
风行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一边下一边看的
我也推荐一个 Vagaa(哇噶)大家可以去GOOGLE上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好东西,问下楼主,看过的电影,会不会保存在电脑的硬盘上!

楼主:
会保存在电脑上的,看完就下载完了,如果不需要保存看完可以把电影删掉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对了,它自动保存在哪个位置的,可以向讯雷那样设置一个默认的保存地址吗?

楼主:
默认是在C盘里的,可以设置成保存在其他盘的

网友:
谢谢楼主,感谢楼主把这么好的软件和我们分享。
这个软件真的很好用,我已经安装了,下载速度很快,而且下载的电影都很清晰。
如果您安装以后,没有设置保存地址的话,软件默认会保存在安装目录下面,找到 funshion/media 就是了
对了,我的系统是 Vsita ,XP 的我就不知道了,哈哈!

网友:
不错的软件,很早就开始用了

网友:
Vagaa  哈哈,在大学的时候她是下毛片的专用工具

网友:
楼上的哥们,你的言行可要注意了,可能得受罚!

网友(2008-07-13):
和ppfilm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