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切割的导轮与轴承配合问题

楼主(2008-02-09):
线切割的导轮与轴承的配合,理想的配合状态是,用手稍用力即可将轴承装到导轮轴上,而不是用洋冲或压力过盈压入导轮轴上.问题是,很多外购来的轴承与导轮轴的配合达不到理想状况,如何对导轮轴进行处理来达到两者的理想配合呢?

楼主:
补充一点,导轮轴两端的同心度要求很高,允差≤0.005mm,并且此件经过热处理,估计HRC60左右吧!

网友:
我们用的轴承都是日本的,比较耐用,也是这种情况。每次换时用金相砂纸在导轮轴上拧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8-03-12):
我们这里是专业生产导轮的,一般导轮轴的公差在0~+0.003
在装配轴承的时候,很多国产轴承因为公差范围过大,所以孔径偏小,过盈量很大,装配精度低。现在我们给客户配套的轴承,除了进口轴承,还有一种国内生产的合资轴承,质量也不错,价格比较合理。
一般来说,装配好的导轮再拆下来就报废了,尤其是轴承,压入导轮座之后再取出就不能用了,因为导轮总成安装到位之后,会用螺母和压盖对轴承加预紧力,高精度轴承受到预紧力再拆卸,其间隙值已经超标了。
楼主如果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我的QQ是173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