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卡盘反夹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10):
各位我是新手, 我们厂里是fanuc0i的系统,他那个液压卡盘反夹怎么弄,!不改PMc参数的情况,有人说是改什么回油管,但我不知在哪,请教,我的手机号15851120281,小弟谢过大家。

网友:
看一下参数书
改一下卡盘的参数
我们这是1330号
也是FANUC0i系统
你看看书或问问厂家

网友:
原则上改油管最佳(多数机床留有油路选择开关),
有时也会有电气开关(一般是钥匙开关)作为一种选择项.但电气开关选择是有一些缺点的.

网友:
是得仔细看机床的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详细的描述,就一定要按他说的来做。
因为这不单单只是个动作的问题,还涉及到保护等等。比如,在旋转过程中是不允许松开工件的,而松没松开的判断方法有很多种。要是有物理检测开关那就不是改油路那么简单了,不过能用到物理检测开关的厂家肯定考虑到了夹持方式更改的方便性的。
另外,1330好象是做干涉检查用的吧,和动作有没关系要看PMC怎么编吧。我们没用过标准的车床PMC,不太清楚。

网友:
一般卡盘油缸前按有转阀(手动或电动的)来实现内撑或外夹转换。
实在不行,把接油缸的两个管互换也能实现。

网友:
改一个K参数就可以了,不要改接油路,不太好

网友:
FANUC0i系统好象好象有卡盘外夹,在面板上找找

网友:
坚持到底

你可以在MDI里面运行M89就可以了呀我也用过的呀

网友:
光洁度不高怎么办呀

我最近在做一个直径15的小东西图纸上要求的是1.6的光洁度我做出来不行呀太毛了呀于是我把转数提高进给打慢但是还是不行呀请教高手呀先谢谢了呀

网友(2008-10-03):
加工15外圆不光。

建议采用以下方式尝试。提高线速度,采用锋利型刀具,适当调高刀具中心。

网友:
液压反向

可再用交换油缸油管,或交换电磁阀插头方法(三位四通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