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缸液压同步设计

楼主(2008-02-10):
各位大侠,鄙人是新手,接到一个设计任务,求教基本思路:

要求:同时冲孔
功用:8个联动冲孔机,其中两个压力有变化
条件:250公斤系统;单缸出力20吨,频率30次/分,行程25mm

网友:
不知同步精度乍样?
用分流集流阀可实现

网友:
可否选择并联的气液增压缸完成。下面是一段相关简介。

  ●最大6—8Kg压缩空气驱动,即可达到1吨—200吨冲压力,无需液压系统。
  ●三阶段工作过程
  a气动的快进行程 工作缸活塞杆驱动施力部分快速小力接触工件—“软到位”技术
  b气液增力缸的力行程 在总行程范围内任一位置,施力部分一接触工件,即自动启动力行程进行全力冲压—“增力自适应”
  c气动的返回行程。
  ●工作过程中自动启动力行程极大的保证了工作过程无冲击振动、噪音极低,有效的提高了工件加工质量及施力部分整体寿命。
  ●控制简单、可靠 如同控制一个普通气缸一样,由一个二位五通阀即可实现全部控制,如用行程开关控制力行程及快进行程或以不同的压力控制力行程等均可实现。
  ●三阶段工作行程的速度及增力的大小与行程在规定范围内均可无级调节并可PLC控制。
  ●大倍数的增压比保证了气液增力缸在同吨位的气缸、液压缸中直径最小,所需安装空间最小。
  ●与同吨位气缸或液压系统或其他机构相比,能耗极低,动作频次高。部分型号可至125次/分。
  ●全部进口的优质密封圈允许使用无润滑压缩空气,巧妙的设计结构完全阻止了压缩空气进入油腔内。

  ●每只增力缸均设有一个高压测量接口以便于如下操作:
  a、接压力表。
  b、接压力继电器以设置不受压缩空气影响的增压力,达到预设压力后自动返程。
、实现用户需要的其他功能。
  ●维修与保养 维修时气液增力缸极容易更换,优质进口密封件磨损极低,如密封件损坏可依据装配图在一小时内更换完毕。
  ●通过施力部分与工件接触后才启动的力行程可以进行精压、冲裁、拉伸成型、压装等多种冲压加工。

网友:
八缸同步建议使用齿轮同步马达,同步精度高,效果也比较好,一般精度可达1.5-2.5%,这个产品在冶金设备有广泛的应用,刚刚碰到的一个客户用的是六缸同步的就是用的这个方案!可以给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