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的若干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09):
我刚入行 对二保焊不太了解我想问一下
二保焊的成本如何
例 焊接修补装载机,挖掘机铲斗用二保焊与直流焊机做一下比较
两者哪个更为划算 多多指教

网友:
我对焊接不是很内行,不过了解一点。二保焊的电流相对要小,熔深浅,它的适宜于薄板焊接,变形轻,焊接速度快,相对于直流及普通焊要经济。

楼主:
焊接问题

焊接修补装载机,挖掘机铲斗用弹簧板或道轨材料时 由于脆性 焊后容易产生裂纹 怎样可以避免 用二保焊就可以完全避免吗 我现在用的是直流焊机不是很好

网友:
二氧化碳焊接的线能量输入少,要比直流焊机好点,但裂纹的产生主要从控制焊接工艺。

网友:
最好能够焊前预热焊后进行处理,

网友:
应该是二保焊经济一些,

网友(2008-08-23):
二保焊经济,但对环境要求较高,而且相对要复杂些,如果是工地施工的话,还是直流焊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