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孔同轴度检具如何制作?

楼主(2008-02-12):
一阀体有两侧同位置孔,加工时存在误差,我要做一个同轴度检具加以检测,请教应如何设计?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建议请将结构简图发上来,这样更便于大家出点子,谢谢!!!!

网友:
我想无论怎么样,首先工艺要保证尺寸精度,你不可能频繁的检测,如果是通孔,你可以做一根芯棒,测两边同轴度。不是通孔,也是一样。

楼主:
双面都是通孔,两边总长293.太长了做芯棒行吗?
孔是19的.

网友:
这个孔在装配上的具体作用是什么?是否是M18的螺栓孔?

楼主:
这个零件是个水阀,应该是放M18的螺栓的.

网友:
呵呵,那就用国际化大侠办法搞个芯棒就可以了,芯棒直径尺寸精确点。芯棒可以通过2个孔时就不影响安装使用了。

楼主:
阀体CAD图纸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零件图样,改了下钻模的定位方式,自定心定位第一面的孔,上下模靠左右2个立柱定位。

网友:
越是长才用芯棒啊,短的话就不用芯棒了

网友(2009-03-10):
两个定位圆柱其中一个要做成菱形销

网友:
那位大侠也帮我想想办法,两面孔盲孔,直径30左右,同轴度0.01,谢谢

网友(2009-04-14):
检测2个Ф30的孔,同轴度为不大于Ф1.5,请问做检测芯棒要做多大的,是Ф28.5(=Ф30-Ф1.5)还是Ф29.25(Ф30-Ф1.5/2),期待大侠的回答,现在客户和我们的检测的标准不一样,在争论这个问题?

网友(2009-05-18):
不错啊,可是没看明白工件的加紧啊

网友(2010-09-19):
选择芯棒材料刚度比较好的,以免加工时产生过大变形,不易保证精度

网友(2011-02-24):
标准是多少
如果只是保证安装的话同轴度在0.5以内就可以了,检测用芯棒也可以检测
如果有图纸要求在丝级,芯棒的间隙和孔的加工误差就大了

网友:
强烈要求有图片上传
学习中

网友(2016-09-23):
最近也在做相关的东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