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让瓶把和瓶身很好的结合起来?

楼主(2008-02-12):
我在用Solidworks2006造型练习一个花瓶零件时发现,花瓶的把用扫描生成后末端不能与瓶身结合,我在扫描选项下,选择“与结束端面对齐”结果发现,瓶把的末端穿过了瓶子,到了瓶子内部,我弄了好半天也没有弄好。请教高手该怎样弄才能让瓶把和瓶身很好的结合起来?

网友:
2007版做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打开。

网友:
版本太高,无法打开,帮不上忙了。见谅

网友A:
可以先把瓶身和把做为一个整体,把扫描路径延伸到瓶内.然后再做抽壳啊

网友:
楼的朋友的方法固然是可以,但把手不是也空了吗,为什么不在把手和瓶体之间放点空隙,再用放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瓶身和把做为一个整体,把扫描路径延伸到瓶内.然后再做抽壳啊

不抽壳,扫描切除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楼上的办法:不抽壳,扫描切除  做出来了。

网友(2010-10-24):
要下载还要扣分,算了吧

网友:
楼主,你弄了好多次也没弄好,为什么不换种方法去画图呢?
把抽壳删除,换个旋转切除就可以了!
得先把手柄的扫描路径画长点!
有时候一味的用一种方法去作图是比较累的!

网友:
这个你自己可以用许多的方法。那个好用就用那个,看你咋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