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最大可切割多厚的钢板?

楼主(2008-02-12):
水刀最大可切割多厚的钢板? 如题

网友:
不同压力等级切割能力是不一样的,我见过300Mpa的水压能切割到50mm厚的不锈钢板.

网友(2008-03-13):
回复 网友A:

切割能力:一是压力,二是水流量.如果切割10CM的钢板最好是用两台工作压力380MPA的增压器并联切割.

网友:
我最厚切割 80毫米的, 就是速度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切割的厚度越厚速度越慢.切割厚的板材就没有精度的要求.

网友(2008-07-16):
理论上说300毫米左右都可以,实际用到100多毫米已经非常慢了,漫漫磨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