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环司服电机和闭环司服电机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02-13):
开环司服电机和闭环司服电机的区别是什么?我想了解的不是电机构造,而是在什么条件下需要采用开环司服,什么条件下使用闭环司服?开环和闭环的定义是什么,是否和尺寸链有关?最好介绍下应用实例,或者有说明书更好。控制上有什么区别,精度情况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通常情况下,步进电机为开环控制系统,伺服电机为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
开环闭环是控制理论中的定义,与尺寸链没有关系
开环和闭环的定义:
开环就是对输出结果没有检测,不对输出进行修正。
闭环就是对输出结果进行检测,并且根据输出结果与理论要求的差异进行修正。
大概是这个意思,原话我记不清楚了
精度的话肯定是开环精度低了,因为他不考虑实际输出结果,而闭环因为有反馈,所以精度会高。

打个比方:开环就是卖了东西就不管了,闭环则还要加上售后跟进服务并根据需要加以修正。自然实现闭环的成本就要高很多了

楼主:
呵呵,谢谢两位的帮助!!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