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不能回原点---请教

楼主(2008-02-13):
三坐标在没有关机的情况下也会提示回复原点吗?我今天遇到了,我觉得是不是PC-DMIS软体有问题.回原点回不了,X轴从左边跑到右边.跑到右边极限后自动断电,然后我用超级终端查询故障,显示 I_XIT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之前也发生过一次这样的情况,我等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后再启动是又能回原点了,但今天却怎么搞都不行了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牌的机子?

楼主:
brown-sharpe
前哨的啊

网友:
看是否是极限开关的问题?
一块小磁片

网友:
应该来讲,机器如果回零后没有关机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再次回零的!就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是机器碰到电气限位了!可能是限位开关不起作用了!看看就知道了!所以你应该把机器推出来!不要放在行程终点!

网友(2014-09-19):
怎么样才能下载这个文件呢,我得威望值不够用啊,想学习一下呢

网友:
我也不清楚

网友(2015-11-10):
来学习 加威望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23-12-10):
借鉴我之前蔡司三坐标的经验,1.考虑一下是不是环境温度过高引起光栅尺数据读取异常(你提到放置一会就正常).2.是否硬件方面纯在异常,可以尝试开机后先用快捷键回到零位观察是否报错,如果正常在开运行软件(之前我工作的位置有一段时间机器回零就报错,手动快捷键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