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大模数蜗杆如何加工?

楼主(2008-02-13):
各位大侠,GSK980TA,加工大模数蜗杆(比如M>4)或大螺距梯形螺纹(比如P>8)一般怎么加工啊?本人从未加工过,个人感觉如果一把刀用G76指令的话,可能不适合批量加工,用两把以上的刀(粗精分离)有存在一定的对刀困难。不知道各位大侠是怎样运用CNC加工的该类型的工件!!探讨中~~~~

网友:
,很不适用的问题,一般人他不会,呵呵,不要问了哦

楼主:
o  想想也是

网友:
我加工过P=9的四头蜗杆用G32配合宏程序分头,没问题,关键是刀具角度和转速!

网友(2008-09-05):
我在980TD上用G92加工导程15.708螺距7.854的双头蜗杆,还可以30分钟一件

网友(2012-11-25):
大哥  你用的是什么指令啊!   G76吗    可是蜗杆牙型角是40度啊!   G76  没法选40度

网友:
那就写00了

网友:
调用子程序!!11

网友:
等高手来指教。。。。。

网友:
用宏程序,很容易实现,程序简单,调试方便。指令用G92或G32就可以了。关键是机床的低速扭矩是否足够,吃刀太重会引起闷车。

网友:
关于对刀,其实这个不是问题,找一个对刀准点,此点可以在工件上也可以不在工件上,用不同的刀去对同一个点就好了,刀的刀位点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