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不大于500w,重量最好不大于4Kg,有这样的电机么?

楼主(2008-02-13):
最近设计需要一台电机参数,按领导要求功率不大于500w即0.5kw,重量要求尽量轻最好不大于4Kg;大家有谁知道有没有类似的电机,知道电机型号的请告诉我一声,先感谢了。

网友:
查一下有关电机的厂家样本就行。

楼主:
我就是上网没有找到哈!

网友:
请问楼主你需要的电机的额定转速多少?工作电压?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
小功率的电机有很多。但不知哪种适合你。

网友:
LZ应该把具体的要求说清楚,大家好帮你查

网友:
转速?安装形式?几极?....500W, 铝壳电机会轻许多...

网友:
我们产品上90W的都用过,500W的肯定不少,至于重量不知道500W左右的会不会重些.

楼主:
      各位电机方面的专家
   详细说明一下:对电机有以下要求:
           额定电压(V):220   额定频率(Hz):50  额定转速(rpm):200~1500均可,重量要求尽量轻,输出功率(W) 要求在100~500范围内即可,尽量选用100w左右的电机。

网友(2008-03-27):
一会500W,一会100W。你还有准么?
1500rpm是四极的不会小于5kg的

网友:
还是用串激电机吧。就像手电钻那种

网友(2008-05-28):
不知道楼主找到没有。
是单相220V的还是三相220V的?,应该很多的

楼主(2008-07-28):
已经找到了,是找到一家叫中大电机的。

网友:
那种电机太多了  单相   三相都有

网友(2008-10-29):
请楼主查看下:www.broad-ocean.com.cn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2014-07-31):
淘宝上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