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的断裂口晶粒粗大--请教

楼主(2008-02-14):
我们单位做的一个零件材料4130,产品断裂后,内部组织的晶粒粗大的像冰糖,材料也很脆,不知什么原因,
请各位高工指教。

网友:
内部的晶粒一粗大,材料肯定是很脆的,原因有二:
1、浇注温度太高
2、冷却的速度太慢

楼主:
这个产品我们还经过了调质处理,请问热处理会使晶粒变大吗,还有就是如果是浇注产生的话,
调质以后应该晶粒也就变细了啊?不知是什么回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对于铸钢件细化晶粒的方法一般是进行正火,至于正火条件还需要进行一些试验,本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共做了24组试块。另外提一句,铸钢件晶粒度状况可用超声波检测进行确定,一般用4或5MHZ纵波直探头。

网友(2008-04-13):
产品断裂后,内部组织的晶粒粗大的像冰糖

图片只是显示的铸件的宏观形态,要知道其内部组织情况就需要做金相试块,在显微镜下观察内部组织形态!

网友(2008-06-20):
回复 网友A:

那铸铁件的晶粒度情况能用超声波检测进行确定吗?如果能的话一般用什么探头啊?如果不能的话请说明原因,谢谢。

网友(2008-09-29):
是不是铸件有过烧的现象啊?这样的话是无法通过热处理来解决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在做碳钢件的时候有遇到过,原因可能是原材料不合格,另外某种元素含量不达标.

网友(2012-01-14):
原材料不合格或可能是用的脱氧剂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