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台面焊接处理问题

楼主(2008-02-14):
现用1.5mm厚不锈钢板折一个1000mmX600mm台面,折成后类似一个一面开口的盒子,为了外观一致,怎样焊接折弯后的对接边缝,以及焊接后怎样处理(或整体处理)才能让台面看起来美观-------请教了

网友:
估计是表面贴膜保护的不锈钢板,折弯高度是多少,数量是多少?量大的话建议采用拉伸处理。
数量不多的话采用在反面点焊比较好。棱角位置去毛,抛光。(用金相砂纸)

网友:
我曾经做过一个公司标牌,与楼主所指的意思一样,只是小一点而已.四边反折,氩弧焊,修边打磨,很漂亮的.主要是手工好就行.

网友:
1.5mm的厚度应该很好焊的,焊后酸洗抛光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具体情况是材料为亚光不锈钢(贴膜),折弯高度为40mm,因为折弯两次,所以不能在反面点焊,只能在正面焊接。一般焊接后表面有黄黑色焊斑,再经打磨后有明显痕迹(与未打磨处比较),现在要求表面整体一致美观

网友:
如果打磨抛光没有把握的话,建议喷砂处理,(玻璃珠或钢珠),很好看的,我们也有部分产品采用这个方法.

网友(2016-01-04):
好东西。我也还在学习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