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如何实现数字与文字在统一输入法下的转换

楼主(2008-02-14):
我现在使用的是CAD2006版本,在中文输入法下不能直接输入数字,必须转换到英文状态下才可以输入,可是以前用的CAD2004版本就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绘图尤其是在绘制标题栏时很麻烦,请问各位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的CAD设置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如入法的毛病吧.建议使用谷歌拼音输入法,功能强大,半角全角切换包括字符识别能力比较强.如果有兴趣,可以下载中望CAD2008使用。

网友A:
你的CAD不是正版的正版的

网友:
应该是输入法问题,可以用极点五笔就可以

楼主(2008-06-10):
引用 网友A:
你的CAD不是正版的正版的

现在有几个人用的是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