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4mm软管怎么来密封---请教

楼主(2008-02-14):
本人因为刚接触液压气动知识,有一个小东西不知道该怎么来做了,想请问一下各位大师们,请各位大师帮忙给解决解决,本人作一个测压力的装置,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接口是一个外径2.5mm的圆柱形管,长度也只有4cm,压力直接通过一个4mm的软管引入,直接把软管插到压力传感器上。大概压力是在10bar左右,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不知道这个软管和压力传感器怎么来密封,是之不漏气。
请各位高人来指点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
你的问题看不懂?请问你的4mm软管指的是内经还是外径?是想直接连接还是做个转接接头?

网友:
可用专门紧固用钢圈(卡箍)把软管卡紧在上面。

网友:
采用专门的快速接头!卡箍不可靠

网友:
快速接头最好,卡箍应该也不会漏气。
4mm的软管内径是多少?套在2.5mm的圆柱管上好套吗?不好套的话就要做转换接头了。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
4mm是软管外径,内径是2.5mm,不用转接,直接把软管和传感器对接,

网友:
将软管套在圆柱管上,再用喉箍将其箍紧即可。

楼主:
现在市面上面好象没有这么小的吼箍或卡箍,以前见过一个设备上面,使用了一个象丝帽样子的东西卡箍,来卡住起密封作用,我发一个图,你们看看就这种传感器,上面直接插Ø4的软管,软管的外径4mm内径2.5mm。使用什么东西来密封软管和传感器引压口。

网友:
有小卡箍 ,是不太好找,你要是临时做试验用直接用铁丝卡紧就行了。你说的“使用了一个象丝帽样子的东西卡箍”应该是两个零件吧?外螺纹的大径是带锥度的,内孔和你的管子外径配合,开槽,内螺纹是标准螺纹,越往里拧卡的越紧,比卡子好看点也紧固的可靠一点。有车床的话半小时以内可以做出来,切槽看你手头什么设备方便了

网友:
找专业生产测压软管的厂家,它们应该能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2010-05-10):
条件许可的话,用喇叭口专用工装制作一喇叭接头。再用螺母拎紧。4 _% k# n, K: l
在汽车修理厂里有这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