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6Cr24Ni 是哪国材料,标准号是什么?

楼主(2008-02-14):
各位好:
请告诉我 26Cr24Ni  是哪国材料,标准号是什么?

网友:
不是中国就是德国的,具体没有找到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的,具体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的,具体也不太清楚》 [
中国是采用此标注,根据手册上查到还有印度现在采用此写法

网友(2015-01-21):
不知道楼主最后有没有找到 26Cr24Ni这种材质。我这边刚刚也遇到这个材质,一时也确定不下来。特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