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度测量

楼主(2008-02-14):
可以用高度仪测量这里的对称度吗?

网友:
完全可以,有的高度仪甚至可以自己编程序或者自带程序测量这样的参数

楼主:
你好,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方法吗?大概的思路就行谢谢

网友:
呵呵呵,  这要根据你的测高仪具体功能来了,不知道它的参数没法具体说。大概的是:没有计算功能的测高仪,你要用人工记录的方法配合,把被测要素和基准要素的四个面都测一下记住数值,然后计算这两个要素各自的中心,中心的偏移量不就出来了吗?对称度怎么算你应该知道了;有计算功能的,你根据说明书找到那个程序,分别测量两个要素,仪器会自动给出评定结果。一般的测高仪应该都有,找圆心都是自动的

网友:
我觉得可行

网友:
本人觉得用三坐标更好测量?你有没的!

网友:
zeiss测量软件学习

请问谁有用ZEISS测量机进行模具零件测量的,  咱们交流交流经验??

网友:
4楼的兄台。你太强了!顶一下!
我要猴年马月才能到你的功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