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架子铣工装制作---请教

楼主(2008-02-14):
各位大侠,支架子铣工装制作请指教?
红色面是要铣的面.

网友:
如果是立铣,直接将工件放在工作台上,螺栓一头放入工作台的T型槽,两螺栓上各套一个压板,再用螺母压紧。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铸件,加工面似乎是工件最终使用的底面。
相对的平面未必已加工,3楼的方法难说一定可行。
那一个面是否需要加工?楼主未说。但一般情况下,应该是需要的。
如果需要,那末,这个零件的正常制作工艺是应该先以在本帖要求加工的面为基准,在下面衬以垫板,压在立铣工作台面上加工那一个面,然后翻过来按3楼的办法加工。这样不用做什麽工装。
如果只准加工要求面的话,要看工件的大小。如工件高度不大,可以用机用虎钳夹到上边沿,则用虎钳夹住加工。如工件尺寸大,那就只能用两个角尺座了。

网友:
本人刚刚出道,好多东西都没听过,没见过!长见识了,多谢4#前辈

楼主:
红色为基面,这是第一道序,其余全是铸面.现在我只想把这个面在保证平行的情况下加工出来.请各位指教.
注明,这道序只能上立铣加工.铣刀盘300的.可以一次完成.问题是如何制作工装.

网友:
这个工件的尺寸:长508高203宽254

楼主:
上卧铣铣红色面的工装.请各位指教.

网友:
呵呵,用卧铣,不错了,上面的压板不要超过加工平面。后面的限位块座可以直接固定在底版上,限位做成可调节的活块。

楼主:
这是支架子的最后方案

网友:
呵呵。完全可以满足生产需要了。

网友:
夹具做得不错。

楼主:
还需努力,加倍努力,主要感谢"杭"老师的帮助.

网友:
楼主考虑过加工面与对应平面的平行度吗?你现在的工装只能保证这两平面一个方向的平行度,而另一个方向的平行度就只能依靠侧面对平面的垂直度来保证,而你们现在工装所压紧的侧面好像在将来的使用状态下是无要求的吧?这样的定位装夹似乎难以保证两平面的平行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提的好,我应该说明一下,这个工装是第一序的,顶丝接触面后序也需要加工的, 这样就解决了平面度的问题了吗?

网友(2008-07-19):
这个我觉的直接做压板打在工作台上就可以`
`其他那些部分装置多是多余的~`

网友B:
小建议,这样可以无级调节。

网友:
做工装就是为了装卡方便快捷。就说明这是批量活。个人认为i还是立铣对。卧铣么?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建议,这样可以无级调节。

对,建议的好,谢谢!

网友(2009-04-19):
楼主表达明确,图纸清晰,严重支持。

网友:
这只能算工装,不能算夹具吧。。。

网友(2011-04-22):
论坛里真是高手云集呀
本人感觉才疏学浅
还须向大家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