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及铝合金焊接指南

楼主(2008-02-14):
铝及铝合金焊接指南,PDG格式,需要超星3.7以上版本打开!2个压缩包!有截图!

楼主:
这里放附件吧

1.62 M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56,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1.41 M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52,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网友:
帮转成PDF格式了

3.99 M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81,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了,呵呵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转化的?有转化软件吗?发到我这里:zbxwd@126.com

网友:
装一个adobe acrobat,装完以后,控制面板打印机选项会多出来一个打印机,叫adobe pdf,给它随便改个名字,打印机不要出现PDF字样,否责超星不执行打印。
软件网上有的是,自己去找吧。

突破超星4.0的打印限制!
星4.0的打印有所限制,即每月好像仅仅有1000页的虚拟打印数量。

使用 UltraEdit-32 软件打开 SsReader.exe 文件,选择搜索菜单下的查找命令,在查找栏输入 750D8B0764A3 然后点击下一个按钮,将搜索到的750D8B0764A3中的0D改为2A ,最后存盘即可!
   注意:一共可搜索到两处,只修改第一次搜索到的。
   这种方法适合超星3.9~4.0的各种版本。其它版本未测试!

网友:
谢谢楼主及鱼儿米奇
可以正常下载

网友(2009-01-16):
请楼主说明一下是否有缺页?如果有,缺多少?

网友(2009-06-18):
怎么缺页?

网友(2009-08-19):
不错的资料,转换成PDF,感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