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20#钢用哪种刀具性价比好点?

楼主(2008-02-14):
用瓦格斯的和日本东芝的哪种性价比好点?

楼主:
请教

我用瓦格斯的内螺纹车刀加工M30长度为85的内螺纹,一个刀片只能加工210~240件的样子。平均成本差不多是1块钱了。请问有谁有好一点的刀具介绍?

网友:
超硬白钢刀如啊?我现在仍用.

网友A:
低碳钢用高速钢刀具就可以了吧,而且我觉得还是国产刀具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碳钢用高速钢刀具就可以了吧,而且我觉得还是国产刀具性价比比较高

有心得啊,好.这个我最有以言权了.

楼主:
有什么好一点的牌子介绍吗 ?
我用株洲钻石刀具产的性价比太低了

网友:
瓦格斯刀片在内螺纹使比较出名拉!你怎么不考虑下用三菱的刀片阿!三菱的刀片性价比其实也不错!

楼主:
三菱的刀片价位大概是什么样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碳钢用高速钢刀具就可以了吧,而且我觉得还是国产刀具性价比比较高

对,国产的高速最便宜了,而且用的时间也长。对于一般材料的工件,支持国产的刀具!

网友:
瓦格斯没听说过啊

网友:
老瓦的 还不错啊!在螺纹里面是出了明的

网友(2009-03-01):
引用 楼主:
我用瓦格斯的内螺纹车刀加工M30长度为85的内螺纹,一个刀片只能加工210~240件的样子。平均成本差不多是1块钱了。请问有谁有好一点的刀具介绍?

牌号 选对的话。应该在这个价位就都差不多了。比如伊斯卡,  卡麦斯,三菱,东芝。
还不够用,选  山特   山高。  估计价格不会低于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