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Ф8H5精度等级的铰刀?

楼主(2008-02-14):
小弟请教个问题:有没有Ф8H5精度等级的铰刀?Ф8H5精度等级的公差是多少啊?

网友:
翻书,你知道公差就知道哪儿有,
PCD CBN 绞刀都可以

网友:
问题讨论

1.就铰刀来说,它的公差表示应该h5,孔才是H。
2.h5的公差应该是零减0.006
这样的铰刀我们有过经历,可以订做。
直接联系方式不可以留下

网友(2009-10-06):
有的,只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
要想达到孔H5级精度的话,不但是铰刀有要求,机床,装夹,刀柄都要有严格的要求啊,可能后续还会有珩磨等超精加工

网友A(2009-12-02):
我建议你使用PCD铰刀。
h5的公差是 +0 -0.006

网友:
关键是绞的那个人,不是刀

网友:
一般的铰刀的精度为H7,但是有供应H5的铰刀

网友:
对刀具来说,5级应该不算高了,需要绞孔的至少加工要求是7级了

网友(2011-06-23):
铰刀直径
直径的极限偏差

H7级精度铰刀
H8级精度铰刀
 H9级精度铰刀

>5.3~6
+0.010

+0.005
+0.015

+0.008
 +0.025

+0.014

>6~10
 +0.012

+0.006
+0.018

+0.010
+0.030

+0.017

>10~18
 +0.015

+0.008
 +0.022

+0.012
 +0.036

+0.020

>18~30
 +0.017

+0.009
+0.028

+0.016
 +0.044

+0.025

>30~50
 +0.021

+0.012
 +0.033

+0.019
+0.052

+0.030

>50~80
+0.025

+0.014
+0.039

+0.022
 +0.062

+0.036

>80~100
 +0.029

+0.016
 +0.045

+0.026
 +0.073

+0.042

网友:
      给你Ф8H5精度等级的铰刀也不一定加工出合格的孔。建议你找块料试铰,然后根据孔径大的量值研磨铰刀直径。试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试铰是经验之谈,我们做过很多,你必须实践。注意:研磨铰刀直径的方法是有讲究的。

网友B(2011-11-12):
请问10楼参数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1.D8H5公差表示铰刀的公差没有问题,上面有人说H一般表示孔的公差,h表示轴的公差。但是在铰刀的公差方面一般是用H表示的,所以铰刀+公差的比较多,所以楼主提问没有问题。
2。另外楼主问的这个公差能否加工,回答是肯定的,这个公差在铰刀里是常见公差。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14780363
专业的刀具制造厂商,拥有15台世界一流的刀具磨床,德国WALT,舒特,ANCA,日本光驱磨床,等先进磨床,保证刀具制造品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使用PCD铰刀。
h5的公差是 +0 -0.006

你知道楼主是加工什么材料,你就建议他用PCD铰刀,这样回答不严谨啊,

网友C(2012-01-17):
引用 网友B:
请问10楼参数是从哪里来的?

GB/T 1132-2004 直柄和莫氏锥柄机用铰刀

网友:
标准的是H7\H8\H9三个等级,H5的需要定做。其实自己用H7的磨一下外圆,开一下后角就行,太简单了。如果没有专门的工具磨,可以用外圆磨磨外径,手工开后角。

网友:
      给你Ф8H5精度等级的铰刀也不一定加工出合格的孔。建议你找块料试铰,然后根据孔径大的量值研磨铰刀直径。试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B/T 1132-2004 直柄和莫氏锥柄机用铰刀

谢谢!。。。。。。。。。。。。。。。。。。。。。。。

网友(2012-04-08):
应该不是一般的难, 一般IT5本来精度是.006,铰刀的公差为此精度的.55 倍,则只有.0033了呵呵,而且材质,工装刚度,余量,切削速度等等,最好做试验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