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孔比轴难加工?

楼主(2008-02-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题:
为什么孔比轴难加工?

网友A:
对我来说孔难测量!
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轴比孔容易加工,孔比较难加工,成本也比较高!从配合的角度来说一般会用基轴制,基准轴的精度不应该比孔的精度低,所以设计者选择配合时,选定孔的公差精度比轴低。

网友:
孔比轴难加工吗?我觉得要是在车床上加工孔比加工轴费力,但是放到钻床上加工孔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怕是孔的表面的粗糙度不容易达到要求,拿车床来说:车小孔,对刀杆的要求比较高,而车轴就就要好说一些,跟刀架、中心架都搞上去,细长杆也能弄
也有一种想法,是不是因为钻孔的时候的位置不容易保证,钻孔位置和中心位置或多或少都会有误差。轴就不会有这些考虑,只要一个外形尺寸就够了

俗话说吗:钳工怕打眼,车工怕车杆,焊工怕焊管(?)  是这么说的么??

网友:
外圆加工必然会比内圆加工容易,这是无法逃避的定律!!而且不是难一点,是难很多啊,你去买丝锥比买板牙便宜多少?买罗纹塞规比罗纹环规便宜多少??

网友:
加工孔还受到刀具的钢性的影响。如果加工细长轴时,可采用跟刀架或中心架来解决;如果加工深长孔,镗刀的钢性便大受考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孔难测量!
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轴比孔容易加工,孔比较难加工,成本也比较高!从配合的角度来说一般会用基轴制,基准轴的精度不应该比孔的精度低,所以设计者选择配合时,选定孔的公差精度比轴低。

极为有道理.机加工时也是要这样考虑,这样取长补短的.

网友:
呵呵呵呵,课本上都说过的,大家自己回忆一下再结合实际想一下。10毫米的孔和10毫米的轴;600毫米的孔和600毫米的轴,这四种加工及检测难易程度如何?

网友:
孔比軸难加工的原因,是因孔在一个狭小空間内進行切削,排屑與冷却也較难控制,容易影响加工表面尺寸與精度。

网友:
主要是在刀具选择、零件测量方面轴的优势更明显些!

楼主: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
我当初面试的时候没有考虑的这么周全,
只是笼统地讲:个人觉得孔精加工时需要先钻,再扩,或者铰,甚至镗后再磨。
而加工轴车削就行了。
面试的DIRECTOR(振动专业)不是很满意,指出一点:
加工轴时工件和刀具比较好固定,相对来说刚性比加工孔时的情况好很多。
俺怎么没想到涅?

网友:
加工难度上,孔要难于轴,加工过程中孔的精度都是要比轴低一级的
孔属于内圆加工,轴属于外圆加工,孔是在狭小的空间去除材料,而轴则不是

网友:
......

孔难测量。特别是小于直径8.0孔精度要求高的。

网友:
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轴一般都可以用双顶针加工,
什么圆柱度之类能容易满足要求,
加工时吃刀量也可以加大,
而孔呢?

当然轴最好加工了

网友:
从加工和测量的角度来考虑的

网友:
镗孔时要有专用的刀具,而且孔的尺寸有误差时不好打磨。

网友(2016-03-16):
在小尺寸段(至18mm),轴比孔难加工,所以多采用基轴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