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粗磨、精磨、超精磨,怎么磨最好?

楼主(2008-02-15):
请教:我们加工一种轴,材料40Cr,要求表面粗糙度Ra0.2,采取的加工方法是先车后磨,磨削分三步,粗磨、精磨和超精磨(机床:超精机,刀具:超精带)。我想请教一下这三步磨削的各自转向和相互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了解铸铁有),可以更有利于加工质量(即是不是粗磨/精磨/超精时最好工件和砂轮转向相同/相反,或如果粗磨/精磨/超精时工件和砂轮转向相同,则精磨/超精时工件和砂轮转向最好相同/相反等)。

网友:
说的是外圆磨吗? 看的不明白

楼主:
对,是外圆磨。
1.磨削时,砂轮和工件是一个顺时针转一个逆时针转好呢,还是两个都顺时针转好呢
2.如果粗磨时,砂轮顺时针转工件逆时针转,那么精磨时是否需要砂轮逆时针转工件逆时针转(听说铸铁是这样的)。

网友:
外圆磨能达到0.2吗?
很难抓吧.
我看是有点悬
能做,是怎么做的,说来听听

网友:
抛光
粗糙度要求不低

网友:
精磨/超精磨时工件和砂轮转向应为加速状态,即:V砂线+V工件线

网友:
磨光洁度有那么麻烦吗?砂轮选择的好点的,跟这个材质匹配的,修整砂轮的时候速度慢一点,主轴转速快点,来回无火花空跑几次应该差不多了
你现在用的什么型号的外圆磨床

网友:
这样的光洁度,用普通的砂轮是不行的,最好精磨后换超精砂轮,同时乳化液也要换成超精油。

网友:
外圆磨床肯定是逆向的,达到0.2的表面粗糙度没有问题

楼主:
粗磨和精磨都使用普通磨床(好像是M131)。

网友(2013-03-22):
外圆磨达到0.2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