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疲劳强度特别高,容易加工的金属或合金---请教

楼主(2008-02-15):
那位大侠知道各种金属的特性:抗疲劳强度,硬度,熔点等,指点一下,我想找到一种抗疲劳强度特别高,容易机械加工的金属或合金.
学生先谢过!!!

楼主(2008-03-21):
没有人?自己顶一下!!!

没有上面提到的信息也没问题,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在现有的金属中,那种金属的物理化学性非常稳定!这些金属中,那种金属的机械强度和抗疲劳强度高!因为我想找到这类金属,试验做超硬膜/保护膜与特殊基材的结合层!!!
       请大家支招!!!

网友:
纯金属
物理化学性非常稳定:金最好 银次之 铜再次之 航天金属钛估计也不错
合金类就多了,根据合金的熔炼工艺,配比情况,满足LZ要求的有不少。你要确定下具体参数才好推荐。

网友:
还不是很了解,学习一下

楼主:
版主好!
      基材是WC或SIC,目标是在膜层的最外层镀一层Pt等贵金属,但是中间的结合层不知道用那种金属或合金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