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air supply....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02-15):
Auto air supply
Mercury - in steel Thermometer
Magnetic Level indicator
这是什么东西?急!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
Auto air supply                   自动供气
Mercury - in steel Thermometer    水银温度计
Magnetic Level indicator              磁感应液位计

见字猜字,请下面的人指正,多谢。

楼主:
好,谢谢!这是一些东西的名称。第一个好像不对。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Magnetic Level indicator  叫磁平指示器,但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2008-05-04):
我觉得2楼翻译的很好,也很容易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Magnetic Level indicator  叫磁平指示器,但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

我用过高斯计,是检测零件磁性的,不知道和磁平指示器的作用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