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雕刻的深度如何控制?

楼主(2008-02-15):
激光雕刻的深度如何控制?

网友(2008-04-06):
1、塑胶油墨:可以在30um左右,用膜厚仪可以测量
2、金属表面可以根据打标频率和功率来打标深度,可以镭雕多遍。这个没有测量过。
联系QQ :116322002

网友:
雕刻强度指射到于材料表面激光的强度。对于特定的雕刻速度,强度越大,切割或雕刻的深度就越大。您可利用雕刻机面板调节强度,也可利用计算机的打印驱动程序来调节。在1%到100%的范围内,调整幅度是1%。强度越大,相当于速度也越大。切割的深度也越深。

网友(2010-05-19):
激光雕刻的深度因素包括:机器功率的大小、电流的大小、打标的次数等。功率越大,电流越大,次数越多,则深度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