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状不规则,标注尺寸很费劲---请教

楼主(2008-02-15):
钣金件设计请教:
附件是我最近要做的一个箱子,用A3板了。只是形状不规则,标注尺寸的时候很费劲,而且还不知道钣金师傅好不好看懂。请各位赐教。

网友:
你这是非标操作台吗?有没量产的可能?具体有什么要求?

网友:
生成工程图标注尺寸,并图中增加3D图

网友:
自动生成2维图,想怎么标就怎么标。。。怕人不好理解 给几个3维图(不同的视角)

网友:
对,出个三视图再加个轴侧图OK了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
在曲面上定出至少六点,标注出六点的 《X,Y,Z》 三坐标的数值。以便检查。
六点合格,产品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