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可能有第4个齿轮箱么?

楼主(2008-02-15):
它一般是不是只有床头箱、进刀箱和溜板箱这3个齿轮箱,但是我在某翻过来的资料上看到总共有4个,有没错,求助~

网友:
呵呵,还有个齿轮箱 每条回答信息1000RMB,你直接交给老鹰。:lol :lol

网友:
溜板箱里面主要是丝杠螺母副,如果这样算一个齿轮箱,那么有些普车又有大溜板,中溜板。。。。那么这样就又多了一个齿轮箱,我是这么理解的,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帖,我也奇怪怎么多出个齿轮箱

我是吃数控饭的,平时闲了也玩玩普通车床,看到的都3个,网上混久了,知道山外有山,这回无聊翻东西看到翻译过来的是四个,所以奇怪

网友A:
4箱是床头箱、进刀箱、溜板箱、齿轮箱,到620型车床上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箱是床头箱、进刀箱、溜板箱、齿轮箱,到620型车床上去看看吧。

C616型车床:4箱是变速箱、床头箱、进刀箱、溜板箱。

网友:
普通车床的主轴变速是通过两个变速箱实现的:电机直接拖动一个变速齿轮箱,然后通过皮带传递到床头箱。C616下面的变速箱4档,上面的床头箱4档,共16级转速。

网友:
第四个齿轮箱是挂轮箱,老620有,新6140只剩3个齿轮。

网友:
挂轮应该不算箱吧
也没听过床头箱前还加了一个齿轮箱

网友:
360精密车床主电机和床头箱之间有一个二级变速箱.

网友(2008-03-28):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刚开始工作,以后谢谢指教,我谈谈我的看法:
对于不同车床有不同的结构,以下是我见过的车床内部结构,
一:C616就有四个箱,电动机通过连轴器带动(1)变速箱,变速箱通过皮带轮带动(2)主轴箱,主轴箱通过挂轮带动(3)进给箱,进给箱通过丝光杠带动(4)溜板箱,这是最普通的四箱.
二:MAZAK360,460,530,这是日本山崎铁工所的,70,80年代较有名,它只有3个箱,它把变速机构在主轴箱里,所以没了变速箱.
三:CM6125有四箱,不过它的机构较难解释,和普通的不一样,它的各个传动都是直接经过皮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