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涂层硬质合金钻头崩刃

楼主(2008-02-15):
设备:        立式加工中心
刀具:        φ10.8涂层硬质合金钻头
零件材料:  304L
钻孔深度:  80
问题:         一只钻头加工6~18个孔后,切削刃就崩掉了。
求助: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是什么硬度?
能上个图吗?
切削参数呢?

网友:
问题答复

这个问题也不是很难解决,在我的经历中,也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具体解决方案:
1.改变钻尖角度
2.刃口角度与第一,第二后角的角度作合理调整.
3.横刃的处理一定要合理.
4.刃口形状不能采用常规的刃口.
贵公司的具体情况不是很直观,最好能现场了解一下具体的加工状态~

网友:
联系方式

13764095548   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