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超级终端---请教

楼主(2008-02-15):
三坐标的超级终端Y轴读头,对Sin Cos 都有信号显示,对原点回复的信号却时有时无,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回复不了原点,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会是读头的问题吗?
那位大侠对超级终端玩的比较透彻啊,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动作没问题,机械部件运转顺畅,可能的情况有2个,一、伺服的设置有问题;二、编码器灵敏度达不到要求或者损坏。

网友:
零位信号和SIN—COS信号不是一路的,他们是分离的! 所以取决于你机器所用的光栅尺类型和读数头类型,如果是数字信号的读数头(如RENISHAW),在读数头上面有指示灯显示的,光栅信号好,就是绿灯,在过零位时(如RENISHAW光栅的零位一般来讲是磁铁块),就会变红或灭一下!时间很短!注意观察!如你的机器的读数头没有指示灯,则很难用肉眼观察了!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机器是谁家制造的?

楼主:
BROW-SHARPE青島前哨啊,代理商是福宮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2008-06-22):
有可能是光栅局部丢数哦

网友(2008-07-24):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万岁

网友:
应该是零点信号丢失,如果有经验的话可以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