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G01可以用来倒圆角吗?

楼主(2008-02-15):
请问各位大侠~
加工中心G01可以用来倒圆角吗?
我们都知道G01是直线插补,但我朋友告诉我加工中心上可以倒圆弧的啊,说是在Y 后面加个什么L   这我就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了,我也没多问?
那位能帮帮忙,说说看?急....

网友:
我还没有见过,抱歉不能帮你。在学校的时候,在数控车上是可以的。

   不过我们公司的加工中心上使用的都是组合刀具,孔的圆角一刀完成。

网友:
你说的问题很模糊
是G01用宏可以的,不过等你倒好了,那企业也快倒闭了哦
只有特别时候才用,没有刀了或者一向特别角落,又没有火花的时候

网友:
可以用G01指令来倒园和到斜边。格式是G01 X--Y---R(C)---.(其中xy为交点的坐标,R为倒园半径,C为倒边的长度。

网友:
倒圆角可以用倒圆角的刀啊,这样用g01就可以了,要是用宏程序的话,现实生产中可行性不大

网友:
可以用G01指令来倒园和到斜边。格式是G01 X--Y---,R(C)---.(其中xy为交点的坐标,R为倒园半径,C为倒边的长度。参数3405.4设为1

网友:
一般应该是运用于自动编程上吧,直线拟合插补的方式倒圆角!!

网友(2008-04-18):
同意6楼的,G01X_    Y_,R_ 其中xy为交点的坐标,R为倒园半径。一般的数控书本上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