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该用什么刀具

楼主(2008-02-15):
车焊接零件的焊接面,焊接零件由热后16MnCr5和低碳钢组成,两者硬度相差比较大,
用硬质合金刀片,焊接处有凸台。用陶瓷刀片和CBN刀片,低碳钢部分会产生难以去除的翻边。。。。。

网友:
使用硬质合金刀,试着改变切削用量和刀具几何参数,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试过了,因为结合处的硬度差,肯定有凸台,而且加工到16MnCr5时很容易暴刀。

网友:
稍微更改下工艺行不行?
比如把凸台磨平,再用硬质合金刀车削,我想硬度更高的刀更容易暴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