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巨人加工中心换刀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15):
我用的是小巨人VTC-16A立式加工中心,由于习惯编程时用的还是G代码。但近来发现用G代码换刀时比自动编程(小巨人自带的编程系统)换刀要慢的多。具体如下:
如果用自动编程,换刀时刀具直接移动至机床第二参考点(即换刀位)处真的接换刀。
而用G代码编程时,换刀时刀具先移动至Z轴第一参考点,X、Y轴再移至第二参考点,最后Z轴才移至第二参考点进行换刀。
除此之外,两种编程方法的快速移动速度也不一样,使G代码编程方式中的换刀慢了不少,请教各位高手可否给于指点,是否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
先行谢过!

网友:
呵呵,这个是好事情,起保护作用,厂家大部分是这样的,
如果修改你需要的情况,很多场合大型产品回撞刀的。
你修改也是可以的,用厂家密码去修改参数

楼主:
疑问

如果单纯是为了起保护作用,为什么自动编程能做到呢?

网友:
楼上问的对!
仅仅是两个换刀程序而已,有必要改什么呢?
是要坚持使用"G"代码,又想达到"自动编程"时的换刀效果?
还是想了解换刀时自动编程使用的指令和"G"代码的区别?

建议把机床/系统规格等详细列出,以便于网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