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螺纹---请教

楼主(2008-02-16):
光孔是有型芯可以铸造成型的;但螺纹孔是不是也可以铸造呢?还有螺柱。

网友:
螺纹孔是可以压铸成型的,但质量不会太好,而且抽芯机构复杂,效率低,螺柱这东西没用压铸做过,不敢胡言乱语;在压铸中有种尿素型芯,属一次性的型芯,可以考虑,但本人没用过,效果怎么样不清楚。其它铸造方法没做过螺纹,请高手指点。

网友:
2楼说的对,螺纹孔的铸造质量不会太好。; c" ~" I! V$ Z+ t2 A
用熔模铸造的方法可以做。

网友(2008-04-23):
熔模铸造的效果也不好,清砂困难,并且尺寸精度差、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