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化后的污水处理---请教

楼主(2008-02-16):
我们公司准备对现在磷化后的污水进行处理,想达到国家一级排放标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可建议的.另外,不知道谁有没有GB8978《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网友:
我有一个,GB 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楼主:
谢谢了!我还有个问题要请教,处理后的水还能利用吗?我指的还能用到磷化上吗?

网友:
这个就要看准备花多少钱了,投资比较大,处理能力强设备肯定行的,处理后水的pH值要保证在7,金属非金属离子浓度要控制比较低,很好的榜样就是巴斯夫,它的水不仅是循环使用的,而且排放后比长江水还干净。
    但是投资很大,我们公司的污水处理花了两百万,离循环利用还差很多。可以先找几家污水处理公司,让他们给你们做个方案和报价,择优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