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专利申请的问题。

楼主(2008-02-16):
1.专利申请可以填多少个发明人
2.专利的所有权是怎么规定的,所有权归发明人共有吗?
3.社会上对专利是否看重
4.专利证书最快多长时间能下来

网友:
1.好像最多可以三个人吧;
2.如果在公司开发的,那就归公司和个人同时拥有,而不能单独所有;如果是几个人,那有分第一发明人,第二发明人等。所有权共有;
3.专利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如果具有比较大的商业价值,那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4.专利首先要申请,然后有一些毕竟要的程序,具体时间不是很确定,我们公司从申请到证书下来好像要一年左右;
以上为个人意见,详情可查阅专利法或相关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深南大道的回复哦!

网友(2010-11-26):
谢谢。我有多学习了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