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圆打断以后如何合并,只有一段圆弧?---请教

楼主(2008-02-16):
CAD中圆打断以后如何合并,只有一段圆弧!

网友:
圆打断后本身就应该是一段圆弧吧?不知楼主具体是什么情况,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再恢复成圆吗?我试过很多办法都不的,重画一个得了

楼主:
对,打断之后如何恢复?

网友:
不是有退回按扭吗?可以退回啊。

重画一个也没什么费事的,因为CAD中的线条都是彼此独立的,删除一条不会引起任何其他麻烦!

网友:
首选UNDO,如果不行那就在画一个,没准比恢复效率还要好呢

网友:
第一利用现有圆弧重画一个元。
第二利用延长将圆弧两端分别延长到同一个延长基准使圆弧形成园。

网友:
第二利用延长将圆弧两端分别延长到同一个延长基准使圆弧形成园。

拖动后半径圆心不会变吗?

网友:
命令 ddedit  应该是的CAD好久不用了

网友:
我用的方法.

我利用原有的圆弧捕捉到圆心和半径(其中一个圆弧的端点)重新画圆后,用窗选将两个对象都选中,然后按着<shift>键点选新画的那个完整的圆,这样就只选中了先前的那个圆弧了,然后按<Delete>键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短的方法还是重画或退回就OK

网友:
用多义线编辑命令 PE
先把一条弧变成多义线,在把两条闭合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用<燕秀工具箱>http://www.yxcax.com/

网友:
燕秀工具箱

圆弧转圆<燕秀工具箱>

网友:
重新画一个也挺方便的吧

网友:
还是重画好,快啊.把一条弧变成多义线,在把两条闭合也行.

网友:
多注意命令行提示。。。

楼主:
多谢,得来全不费功夫。

网友:
放弃打断就可以了

网友:
用捕捉命令找圆心,再重新画圆呀

网友:
可以用CAD插件解决

网友(2008-03-19):
试试这个吧,按len后,再按dy,动态延伸

网友:
df

先输入快捷键C回车在输入A回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输入快捷键C回车在输入A回车然后选择你说的狐

网友:
在2006及以后的版本里面,有一个命令就是合并,或者输入J,按照输入框的提示可以合并为他的圆!

网友:
用鼠标分别在两段圆弧上点一下,再把两个相邻的蓝色小正方形拖在一起

网友(2011-10-29):
合并的命令  再输入L即可

网友:
感觉还是重新画一个比较省事,要是延伸的话比较费事,有时候不能重合起来,可以考虑画条辅助线多次延伸

网友:
从新画一个不是很快吗